200 SMART modbusTCP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24-06-12):
PLC与一台艾而特螺丝刀进行通讯。用的是200本身自带的网口,接了交换机。现在通讯不上,PLC做客户端,螺丝刀做服务器。我现在需要读取地址10的实时转速。请大家帮帮看看
zhaoaron

网友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A1OTc2MA==&mid=2651390529&idx=3&sn=3ee56bd83a7f85c7fd30b20f63bcd690&chksm=bd226f9e8a55e6880ed4d0ed6d2d2af65850d77e6c1ae136cdafb6a303d64531476d461e6c7c&scene=27
读取设备有个ID号,这个参数是隐含的,也要确保与设备保持一致,请到Modbus TCP Client的符号表里查看地址,并通过程序赋一个初始值即可。 RTU地址,是1吗?好像默认是255.
ID号默认是255的,是要改成螺丝刀的ID号吗?螺丝刀没有设ID号的地方啊
......
zhaoaron

网友A:
你改200smart id号成1试试。
多改几次。 0-255你试试。
......
zhaoaron

网友A:
序号2,屏幕应该能设定吧。
......

楼主:
ID号是1,改成1就行了。还有就是200我又当客户端又当服务器,MBUS_CLIENT 和MBUS_SERVER 能同时接通吗?
zhaoaron

网友A:
可以,没有问题。
Modbus 客户端指令MBUS_CLIENT使用 CPU 的以下资源:
占用主动连接资源。最多有8个主动连接资源
连接多个服务器伙伴时,自动生成连接 ID。
Modbus 服务器指令 MBUS_SERVER 使用 CPU 的以下资源:
占用被动连接资源。最多有8个被动连接资源
连接多个客户端伙伴时,自动生成连接 ID。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smart-portal/200smarttop/communication/Ethernet/MODBUS_TCP/modbus_tcp_overview.htm
更多内容请参考《S7-200 SMART Modbus TCP通信》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smart-portal/200smarttop/smartsms/077.html
下载积分:+1(李奕龙) 热心助人!
......

网友B:
MODBUS TCP的通讯端口好像是 502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