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4-06-12):
西门子软件安装包里的redme文件夹里是什么功能, STEP7的OB块都是在标准库里复制到程序里的吗?
求指点 !! 谢谢!!

网友A:
redme是安装是让你看的,里面有安装时的要求等。可以理解为指导安装。OB是自己添加的,STEP7在建立新程序是默认有一个OB1,OB1是组织块,基本的程序或FB FC等都在OB1里调用,另外还有循环中断,像OB35,还有故障中断、硬件中断等。多看下帮助文档,很详细的。
真诚感谢! 像OB35 我是在项目里新建 还是在标准库里复制到项目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