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求助

楼主(2024-06-12):
已解决
江森自控、霍尼韦尔自控、艾顿自控、和欣自控~
防爆变频器、采煤机变频器、工程通用变频器,智能工控系统~

网友A:
检查程序,或画面脚本,多半是有地方 在写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B:
没有设置频率,怎么来的运行频率?
zhaoaron

网友C:
我感觉你运行频率和设定频率用的块。。。得分开。
......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你模拟量的接线没有接地啊?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数据类型问题?

网友E:
居然把问题删了?这样可不好。即使你是自己发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好也把最终的办法或者问题说一下。这样论坛才能良性发展,给后面遇到同样问题的人,提供解决方案。都像你似的,论坛慢慢就消失了。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