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2):
5.55→02 00 02 2B
3.14→02 00 01 3A
求教这是怎么转换的?用的什么标准?

网友A:
013A转10进制除以100  022B也是如此
  • 下载积分:+1(wzy4828) 好心人帮我解决了一半的 ..

网友B:
    大哥,你的项目是靠在论坛不断问大家的吗?多找手册看看指令吧
    和人交流思维才能打通,手册看不明白才来提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的项目是靠在论坛不断问大家的吗?多找手册看看指令吧

    我说最近怎么都是相似的帖子

网友D:
    基本东西,直接百度还更快。
    百度能解决就不来这里请教了!

网友E(2025-05-30):
    用计算器程序猿的
    22B-555
    13A-314

网友F:
引用 网友A:
    013A转10进制除以100  022B也是如此

    大佬请教一下,最前面02又代表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佬请教一下,最前面02又代表什么?

    有没的可能是小数点位置?

网友H:
    进制显示

网友I:
    正常情况下浮点数的二进制存储是要按IEEE754 标准

    但是PLC,特别是日系PLC,经常不按标准来,具体是否符合IEEE754标准,要看手册的说明
    实际上但凡是大厂的手册,对支持的数据类型会有非常详细的说明,每个类型的二进制表达,取值范围等等,手册上都有

    但是,很多搞PLC的不识字,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J:
    本来就是不懂来问的,也没必要这么说人家?不想回答就别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