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远程操作怎样操控

楼主(2024-06-13):
电脑怎样远控操作通过外网最简单的方法,不外加软件。求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你要操作什么设备吗?

网友B:
我只知道用向日葵软件可以远程操作。
相信自我!

网友C:
win10自带远程工具,效果嘛有点鸡肋

网友D:
最好还是QQ,向日葵,tod都是需要2端版本一样才能建立连接

网友E:
向日葵目前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F:
向日葵或者teamviewer

网友G:
tod可以,感觉比向日葵好用

网友H:
有的,有的公司卖的通信硬件,然后赠送你服务器中转服务。

网友I:
远程操作,方便。

网友J:
远程编程调试可以使用物联网网关
远程操作别人的电脑可以用向日葵等等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