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断路器脱扣类型

楼主(2024-06-13):
你们选断路器的脱扣类型一般选C还是D啊 我一般是电机用D,其他用C 还是看用设备的冲击启动电流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电机配断路器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

网友A:
感觉量大的话电机等用D,其余的用C;量小的话直接全D就行了,也好备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电机配断路器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
我通常是电机保护器一对一的配,电机容量小又多的话断路器就一对多。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网友C:
C曲线短路脱扣一般在选定值的5-10倍之间
D曲线短路脱扣一般在选定值的10-20倍之间
可以看看启动时瞬时电流来确定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