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浮点问题

楼主(2024-06-13):
我用int2flt(1,D100,D200);int2flt(1,D110,D210);
D300:E:=D200/D210*100.0;为什么不能用,最后是每一个设置标签才可以。不是说5U的直接用指令吗。还有就是我算良率,白夜班。白班一直没问题,夜班良率自动和白班一样的值,分子和分母为0,但结果和白班一样。我设置的地址都不一样,搞不明白

网友A:
D300:E:=D200:E/D210:E*E100.0,每个D后面都需要带符号的,不带默认是16位,和结果浮点不一致就会提示编译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300:E:=D200:E/D210:E*E100.0,每个D后面都需要带符号的,不带默认是16位,和结果浮点不一致就会提示编译不行
我编译这些都没问题,就是算不出结果。然后用加标签的,白班良率可以算。但是夜班良率怎么也跟显示白班了,是不是夜班没数值,0不能做被除数的问题,我分母输数值进去就正常?搞不明白

网友B:
研究探讨。

网友B:
感谢分享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