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精确知道什么时候按钮按下

楼主(2024-06-14):
怎么精确知道什么时候按钮按下 按钮按下的精确时间

网友A:
很简单,读取plc的系统时间 ms,按钮的上升沿读一次时间 并存起来

网友B:
按钮按下上升沿,然后把PLC内部时间地址mov到相应的寄存器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读取plc的系统时间 ms,按钮的上升沿读一次时间 并存起来
这操作可以的
plc

楼主:
用什么指令

网友D:
用博途自带的trace功能,选择按钮触发,这个功能可以精准捕捉

网友E:
上位机把输入关联报警简单省事

网友F:
去研究一下汽轮机危机折断系统程序吧,关于首出的,和你的问题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