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这个啥原因吗

楼主(2024-06-14):
5U的百分比怎么出现这种情况,分母不能为零吗,不然会和第一个一样数值?
[upload=2] [attachment=300274]

网友A:
那你就先判断是否为0才操作

网友B:
哈哈,判别下吧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你看看PLC有没有报错,除零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PLC有没有报错,除零错误
都能写进去了肯定没报错,只能写条件进去了;

网友D:
研究研究一下。

网友E:
时序问题,开机后延时再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