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4):
汇川easy系列如何配置禾川伺服驱动硬限位

楼主:
PLC上面如何配置硬限位

网友A:
哪个不是接在驱动器上吗 这里只需要配置信号是常开还是常闭!!

网友B:
原点返回设置里,拉到底。
脉冲轴才能plc里设置,总线轴只能接到驱动器DI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点返回设置里,拉到底。
脉冲轴才能plc里设置,总线轴只能接到驱动器DI点

是的总线轴伺服都是接驱动器上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