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4):
单边通讯 和双边通讯的区别是什么呢?什么情况下对应用什么通讯呢?
zhaoaron

网友A:
https://naughtyboy119.lofter.com/post/1d04e29e_10e3f2fd
单边通讯:一侧PLC编程。一侧PLC准备DB区。S7用单边就行PUT GET.
双边通讯:两侧PLC编程。还没用过双边通信。
真诚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