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威纶通开机选择画面

楼主(2024-06-14):
求助各位大佬指点,如何设置才能让威纶通触摸屏开机后即选择指定画面显示。比如设置为开机启动200A电流显示盘,开机后不用按按钮即可显示。现在的情况是开机后画面不显示,需要手动选择功率段,电流表才显示。想过电流表显示盘直接设置为固定表盘,但电机功率改变时,不能对应显示电流。

网友A:
设置成开机画面
你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把这个画在设置成开机画面。二是你这个画面显示需要手动设置频段
需要手动设置的,你可考虑把这个频段固定下来,或者断电保持,这样就不用手动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