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 如何读取和写入变量值

楼主(2024-06-14):
各位大神好!
现场有一台SMART200的PLC多个点烧坏了,更换了一台新的PLC,程序是从老PLC读出来的,通电后发现触摸屏上的参数都清零了。
请教下读取老PLC程序的时候,是否可以把PLC内部变量的值一起读取出来,然后再写进新的PLC?
zhaoaron

网友A:
你可以把原来PLC接触摸屏上看看。大概率没了。
PLC内部变量大概率没了。CPU没有上电初始化程序。在CPU停止数据就没了。
......
zhaoaron

网友A: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smart-portal/200SmartTop/function/hsc/HSC_Retain.html
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281471_107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