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4):
如图,这个是自动清洗搬运装置,1.7号为进出产品输送带,234为清洗工位,时间3分钟(每框产品必须过),4,5工位烘干位,过其中一个位(空的),时间也3分钟。过程其中有的位置必须等,有的位置清洗时间长,搬运机构必须去干其他活,感觉程序要移位指令,但又挺复杂,大家有没好的意见,谢谢了!!

网友A:
没啥难的吧  每个工位独立干活  相互互锁就好

网友B:
每个位置都按一个工位考虑 分配各自的请求和完成信号 ,搬运机构按信号干活就好啦,注意好互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位置都按一个工位考虑 分配各自的请求和完成信号 ,搬运机构按信号干活就好啦,注意好互锁

谢谢,有想去比如用0或1代表每个位的状态,一个位操作完后赋值,但如果在任意工位按停止,因为要考虑每个位的状态,清完所有工位,又多了很多种可能。

网友C:
先逻辑功能顺序先画出来,再列出优先等级,再加互锁,基本上就搞定了。

网友D:
位移指令,有料就工作没料就跳过

网友E:
只要把搬运看成是一个被动的机构就行了,就是烘干要或者上料或者清洗要他干活了他才动,否则就是待命状态。然后就是考虑一下是上料优先还是下料优先。

网友F:
这个问题可简单可难。最简单的,产品一个个过每个槽,烘干二选一。每个槽就完成不完成两个状态,完成了去触发机械手状态的动作,你这槽子不多直接把所有排列组合拼起来都可以。如果槽子多,30个槽,这么写就吃力了。如果机械手要提前停在最快完成的槽上面,难度就增大了。以前还有某客户跟我说他们烘干一次发现水不干,能不能过两次烘干槽,同时因为烘干慢,他们有3个烘干槽,3选2,难度直接提升一个档次,后来又说有的药槽太慢了,能不能弄M个相同的药槽,过N次,并且保证M个槽子清洗产品的次数要均匀错开,这样换液不影响效率,要把上面这些情况都考虑进去,算法很复杂了,而且因为清洗很慢,测试起来一天跑不了多少产品,很容易有Bug测试不出来。其实即使是最基础的提前等待,不用排列组合的方式写算法难度也不小,我那时还弄了个软件模拟跑清洗算法,测试出来不少实机很难跑出来的bug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可简单可难。最简单的,产品一个个过每个槽,烘干二选一。每个槽就完成不完成两个状态,完成了去触发机械手状态的动作,你这槽子不多直接把所有排列组合拼起来都可以。如果槽子多,30个槽,这么写就吃力了。如果机械手要提前停在最快完成的槽上面,难度就增大了。以前还有某客户跟我说他们烘干一次发现水不干,能不能过两次烘干槽,同时因为烘干慢,他们有3个烘干槽,3选2,难度直接提升一个档次,后来又说有的药槽太慢了,能不能弄M个相同的药槽,过N次,并且保证M个槽子清洗产品的次数要均匀错开,这样换液不影响效率,要把上面这些情况都考虑进去,算法很复杂了,而且因为清洗很慢,测试起来一天跑不了多少产品,很容易有Bug测试不出来。其实即使是最基础的提前等待,不用排列组合的方式写算法难度也不小,我那时还弄了个软件模拟跑清洗算法,测试出来不少实机很难跑出来的bug

我是这么写的,首先每个槽有手自动,屏蔽,功能码(功能码相同代表只需要进入任意一个槽即可,比如烘干),槽中有无产品,当前清洗时间这几个信息,机械手可以抽象为待机,移动到取产品的槽位,抓(上升下降),移动到放产品的槽位,放(上升下降)这几个状态,首先维护一个数组,存放了未被屏蔽的槽的编号,另外一个数组存放了这个槽的产品能否抓出来的判断,然后从头到尾遍历,得到那几个槽的产品可以抓出来,然后机械手在它的移动范围里面取一个剩余时间最短的提前去等待,到时间抓即可。
  • 下载积分:+1(miusten) 再配合移位指令,做好互 ..

网友G:
    SFC简单明了

网友H:
    确实 SFC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I:
    学的我都蒙圈了

网友J:
移位指令轻松明了!

网友K(2024-09-11):
给各个单元排个优先级
QQ:389097681

网友L:
就几个工位,不用搞那么复杂,按照优先级处理请求信号,注意互锁就可以了。

网友M:
tank之间做好保护就可以了。之前做的晶元清洗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N:
这个其实可以参照电梯程序,每个位置2个状态,即空补产品,满取产品,抓取也是,空抓取,满放置,这是基本动作,然后判定动作位置就行
zsh340

网友O:
三菱的SFC步进轻松解决........

网友P:
你这就是简单的清洗机,IO发过来我给你写

网友Q:
同样的疑问,如果一共有10个槽,第一筐经过1-2-4-5-6,第二筐经过1-2-3-4-5,一共如果要上5个筐,每个不一样,进槽内的时间还不一样,怎么解决?

网友R:
这个跟电镀生产线一样的

网友S(2024-11-26):
太难看不懂

网友T:
引用 网友Q:
同样的疑问,如果一共有10个槽,第一筐经过1-2-4-5-6,第二筐经过1-2-3-4-5,一共如果要上5个筐,每个不一样,进槽内的时间还不一样,怎么解决?

  每一框绑定自己的路径, 有一个调度程序维护,产生任务(分配的机械臂,取蓝位,放篮位)

如果想不超时, 还要有个时间计算程序,满足上料可以放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