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4):
描述:激活wincc后PG/PC设置均消失
描述:PCS7软件处也找不到PG/PC接口
     安装有PCS7 的ES1工程师站电脑,一切运行正常,在安装PC Access smart软件后(200smart OPC通讯用),Wincc与S7-400(冗余型CPU)通讯就莫名断开了,经过初步排查发现只要激活Wincc后,设置的PG/PC接口就全部消失了,怀疑可能是安装过程中,软件与PCS7冲突导致。
      已咨询西门子客服但未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客服提出的将系统重装实施起来十分麻烦。希望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望论坛网友集思广益,小弟必有大谢!

网友A:
西门子软件出问题,重装是最快的解决方案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过这个方案不太推荐尝试,重新安装系统是最简单的方式。
1.在电脑上安装博图V16,博图安装后会修复PC/PG接口消失问题。(注意!致电西门子工程师他们会告诉你,博图与PCS7会有不兼容的可能,一定要慎重。
2.问题1解决后,可能会出现PCS7通讯不上cpu/wincc打开后白板异常,此时,重新打开一下pcs7安装文件,选择修复安装。
3.经过步骤2后,wincc应该能正常通讯上了。此时还剩PCS7问题,更改一下pG/PC口,选择网卡连接。PCS7也可重新连接了。
问题造成的原因是软件兼容引起的冲突,非常不建议在DCS系统中安装PC Access smart!!!我的解决方式纯粹是死马当活马医试出来的,仅供参考!本人不建议这种方式修复该软件冲突问题,如一楼所说,遇到软件冲突问题,重装系统是最快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