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5):
我想读取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电压,电流,等运行信息,给的读取内部信息地址为1000H,也没有说明后续地址对应的是什么参数,求教一下怎么才能读取到我想要的数据。

网友A:
一般有页  地址 说明    你这个 信息有限  H1000 运行频率  H1001设定频率    H1002  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页  地址 说明    你这个 信息有限  H1000 运行频率  H1001设定频率    H1002  电流

所以我不明白这个变频的内部信息到底是存在了哪里。我发的截图都是modbus协议的全部页了。

网友B:
从H1000开始,依次3个寄存器H1000,H1001,H1002分别就是运行频率,输出频率,输出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不明白这个变频的内部信息到底是存在了哪里。我发的截图都是modbus协议的全部页了。

网友C:
读取信息。

网友D:
3楼说的对,
01 03 10 00 00 03 01 0B
这个就是读取站号1的 1000,1001,1002,三个地址的数据,这串就是Modbus rtu通讯数据,你可以用串口调试工具直接测试这个串指令
下面的反馈数据中就是三个数据的数值,是16进制的,1388转换后就是5000,2位小数就是50hz

网友E:
楼上说的都对,但是楼主应该没有MUDBUS RTU的基础,用的什么PLC,如果是西门子,都有很完整的例子,把变频器参数设置好,照着写,直接测试,不然大家说什么你都不清楚的,也理解不了的,实践出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楼说的对,
01 03 10 00 00 03 01 0B
这个就是读取站号1的 1000,1001,1002,三个地址的数据,这串就是Modbus rtu通讯数据,你可以用串口调试工具直接测试这个串指令
下面的反馈数据中就是三个数据的数值,是16进制的,1388转换后就是5000,2位小数就是50hz

感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