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以太网通信,断开网络无法再次连接,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再次连接

楼主(2024-06-15):
求助三菱以太网通信配置成功后,通过网络IP 192.168.1.200 端口号10000 连接可以读写数据 ,禁用网络 ,在GX Works2上以太网监控下 发现连接还在,此时客户端无法在在通过端口号10000连接,要等很长时间后才能再次连接,需要怎么配置 才能快速再次启用该端口10000

楼主:
是要等10分钟左右才能再次连接,这是什么原因, 求助!

网友A:
倒数第三个,对象生存开始确认,1200*0.5=600s=10min,改短点即可
下载积分:+1(kps000)
下载积分:+1(w464144838)

楼主:
多谢3楼, 用gx developer 修改配置写入成功 但测试一直有问题,用GX Works2写入成功,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