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6):
三菱工控板plc 3u 伺服电机中断定长定位程序

楼主:
这样程序 定位不准确 误差2mm左右

网友A:
定位不准和你的机械有关上面程序没问题

网友B:
你中断的条件是什么?看程序没问题啊?

网友C:
m8029下面的复位顺序调换一下

网友D:
都是大神啊,时序问题都这偶出来
工控人加油

楼主:
中断是 x0 光电开关
引用 网友B:
你中断的条件是什么?看程序没问题啊?

网友E:
有需要找我,以前做过中断定位的,贴标机,精度很高的,不知道你的工控板能不能支持这个指令

网友F:
可能板子的问题,我试过一个飞控的DSZR指令,在S1和S2相同的时候不会搜索边沿信号,同样防3U的模块IO数不一样,连通信标志位都有问题,超时标志还要重新写,这种板还是搞点不需要什么精度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需要找我,以前做过中断定位的,贴标机,精度很高的,不知道你的工控板能不能支持这个指令

加微信13968921188  需要你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