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工业物联

楼主(2024-06-16):
群里的各位大神,现有一个项目,PLC使用西门子的。输入17点,输出50点,8路模拟量输入,采集信号转为长度数据,另外要求使用两个无线触摸屏作遥控起使用,无线使用距离在50米内,需要做一个平台,在电脑和手机端都可以监视,控制现场,即信息化平台,
PLC方面和屏方面没问题,但是在手机端和电脑端的信息化平台怎么做就没思路了,看下群里的大佬有没有做过的指点下

网友A:
参考参考。

网友B:
放个路由器,这样手机、电脑、触摸屏都可以无线连接,接下来是上位机方面的事情了,
最简单的自己开发一个上位机和APP,有需要本人可以给你定制。
都不会就只能使用通用的,上位机可用组态软件,屏可用有远程的APP的或VNC之类的功能的屏。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

网友C:
物联网盒子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手机 电脑端都可以操作
局域网也可以操作
做过好多这样的数据采集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3楼的有案例可以借签下?

网友D:
昆仑通泰高清盒子就可以

楼主:
5楼。昆仑通态h还有这种产品

网友A:
工业物联作贡献。

网友E:
使用电脑和手机控制的话可以这样
1电脑控制使用上位机组态实现电脑端监控与控制
2,使用手机端监控和控制可以使用有人云物联网网关。

网友F:
现在很多触摸屏可以用平板vnc远程操作

楼主:
平板vnc只能像触摸屏。与物联不相附

楼主:
这是在电脑上显示的

网友G:
多的要死
一般这种要求  属于云组态范畴
不属于VNC 这一类

直接上繁易就行  MCGS 目前物联方便 属于简易阶段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多的要死
一般这种要求  属于云组态范畴
不属于VNC 这一类

直接上繁易就行  MCGS 目前物联方便 属于简易阶段

繁易的有例子吗?

楼主:
15楼的有没有样例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A:
工业物联,方便使用。

网友C:
云平台 自己组态就行了
有测试账号 可以加微信 联系交流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方便工控行业。

网友H:
可以,用泽耀,集芯微的无线模块,如a39c之类的,将485信号,ttl信号转为无线信号互联。可以和所有设备通讯。然后,再用一个esp32c3的芯片,搞个物联网平台,比如免费的点灯科技,巴法云都可以,但是巴法云只能免费用8个数据量。点灯科技的要自己在手机app上面设置。用arduino编程,平时无线转串口,手机有操作时串口转无线,电脑就没有办法了,可以再用一个esp32芯片走巴法云,巴法云支持电脑网页,微信,手机app三种方式,点灯科技只支持手机app一种方式,没有办法。

网友I:
这种页面,除了配色改了一下,跟工业组态软件比有什么好的地方,对生产有什么提高?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300783]
云平台 自己组态就行了
有测试账号 可以加微信 联系交流

楼主:
22楼,这种用法搞不明白。目前只找到使用MQTT的物联盒子,即硬件用其它公司生产的物联盒子联接互连网,然后公司提供物联平台供你使用编辑,但是要收取年费

网友A(2024-07-16):
物联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