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学艺不精 吃了大亏

楼主(2024-06-16):
5U+J4GF走BASIC通讯,没有事先了解一下basic,据说只能走点位表了。。。。。。交付后,要进行位置微调,该怎么办?难不成跑过去改点位表?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basic不是点位表,可以通讯改位置速度的

楼主:
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A:
GF走basic做定位就两种方式,一种是点位表,一种是和JEC差不多的通过寄存器映射定位,第二种方式位置速度都是PLC刷过去的没有你说的问题,就算是点位表也可以通过slmp刷点位数据到驱动器,就是麻烦一点

楼主:
兄弟可有DEMO,映射不行,只能映射JOB,其它没有速度、位置映射地址。。。。。SLMP我没有搞成功。

网友A:
indexer mode不香吗,slmp写点位表的demo没有,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楼主:
可以加个微信吗? aaroneae

网友B:
不能物联网远程修改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学习了 学习了 话说这玩意综合成本不比脉冲轴高吗

网友D:
哈哈哈,想给你发个现成块的,一看都22天前了。

楼主:
发一个我学习学习

楼主:
我现在走的点位表,太麻烦,我还是想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想给你发个现成块的,一看都22天前了。

现在也可以发一个给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D(2024-08-02):
才看到,里面有个bug;一个是多轴调用fb块时,报双线圈,但是实际使用没问题。还有就是限位和原点映射,应该直接out就可以了,我当时用的set rst。块直接调用就行,只需要改一下轴号。记得参数设置的映射地址。这个块比较早了,je-t 刚出来那会写的。
附件: M4程序5.26 高度检测位补偿+rfid.zip (2458 K) 下载次数:173
  • 下载积分:+1(电工王2) 真诚感谢!

网友F:
    BASIC控制伺服可以正常定位,修改位置速度等参数,但是只能点对点定位,没有插补,同步控制这些高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BASIC控制伺服可以正常定位,修改位置速度等参数,但是只能点对点定位,没有插补,同步控制这些高级功能。

    怎么修改位置和速度?修改点位表吗?能不能用程序修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修改位置和速度?修改点位表吗?能不能用程序修改?
      可以的,直接修改映射的对应地址即可,程序截图供参考
    附件: 伺服通信设置.doc (324 K) 下载次数:84
  • 下载积分:+5(攻城狮老王) 真诚感谢!
  •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的,直接修改映射的对应地址即可,程序截图供参考

    非常感谢,但是我的伺服是J4-GF,用basic通讯,好像被阉割了,没有那么多的映射,只有JOG可以映射。

网友H:
    很多时候细节确实非常重要!

网友I(2024-12-19):
    新人学习 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J:
    当初为什么不选择EtherCat的总线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