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7):
请教各位大佬,三菱伺服与三菱PLC通讯会莫名断线。网线也换了带屏蔽的。还是会出现。

网友A:
烧香拜佛,降妖除魔

网友B:
检测通讯是不是有干扰

楼主:
干扰这玩意,之前用了几个月都没出现过这个问题,重启PLC就好了  就很无语。然后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通讯是不是有干扰

干扰这玩意,之前用了几个月都没出现过这个问题,重启PLC就好了  就很无语。然后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网友C:
以前用得好好的,突然某一天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得好好的,突然某一天出现问题了

是的是的 兄弟  有没有思路啊。怎么解决

网友D:
basic吗,掉是全掉还是掉一部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干扰这玩意,之前用了几个月都没出现过这个问题,重启PLC就好了  就很无语。然后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诊断下哪里有故障?看下记录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