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没有硬限位

楼主(2024-06-17):
一般说的硬限位,是一头一尾各一个传感器吗? 还是两端加机械缓冲防撞
我这边厂子里,伺服最多只有一个原点开关,没有限位开关,但是一般有缓冲块。撞了会过载报警。
这种用法是不是风险很大? 还是说这就是常规用法?

网友A:
一般伺服可以有软限位+输入点限位
至于外部的硬限位是物理阻挡

网友B:
不配减速机的话,可以不用装正负限位开关

网友C:
1、对于写程序的人来说限位光电就是硬限位(软限位是指程序里写的位置限制),对结构的人说物理限位就是硬限位
2、没限位光电也不是说不行,风险大家都清楚,一般是实在装不了限位光电才只能做妥协,否者还是老老实实配好

网友D:
看具体应用场景,我一般就用原点,软
硬限位一概省略。但是有危险的话要加

网友E:
为了省接线时间与IO,我一般都只用一个原点光电开关,在程序里编写正负软限位,且可以在HMI上修改软限位。

网友F:
机械硬限位是必要的,然后程序里再加位置限位,然后左右开关光电作为正负限位就完美了。这才是最安全的保护。

网友G:
只有原点的话 使用会原点功能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只有原点的话 使用会原点功能不会有问题吗
只有原点时,原点其实是同时作为一个极限使用的,程序逻辑上不会走超过原点的,当然要是加了电池的话就另说了

网友H:
硬限位,也称为物理限位或机械限位,是指在机械设备中设置的实际物理限制,用于防止运动部件超出其安全或设计范围
智慧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 AI回答仅供参考。不对也不改!!!

网友I:
限位功能。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只有原点的话 使用会原点功能不会有问题吗
回原点程序可以自己写的,为什么必须要用回零指令呢

网友K:
以前也加电限位,但PLC碰到后报故障有时要断电才能消除,后来就用扭力限制+机械限位+原点(在极限位置)。

网友L:
有台机器就只有一个原点感应器。回零程序自己写的。先向正方向移动,2秒后,假如没遇到原点开关。如果它再负方向,两秒必会遇到原点开关。
再开始回原点。

网友M:
物理限位:这种纯纯的硬限位。
极限传感器:PLC叫硬限位,一般都会配。感应到硬限位信号,控制器停止。就是常用的轴控制指令上面有。
软限位:程序限制,比如-200-----800超出范围,可以触发伺服停止。或者一起断开安全回路也行,不值当。
原点:带不带的都无所谓。有原点:位置每次回零,是靠传感器信号来标零。没有原点,伺服机械位置标零,当前位置为原点,一般用起来也不会出现问题。
就是原点丢失或者出现示教的时候,需要找准上次标零依据。会有误差。

网友N(2024-08-06):
引用 网友C:
1、对于写程序的人来说限位光电就是硬限位(软限位是指程序里写的位置限制),对结构的人说物理限位就是硬限位
2、没限位光电也不是说不行,风险大家都清楚,一般是实在装不了限位光电才只能做妥协,否者还是老老实实配好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