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7):
新手画完顺序功能图了在想,时先话触摸屏还是先编程呢?我倾向于先画触摸屏,以使用功能未导向。

网友A:
不编程序变量都没有,你怎么写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编程序变量都没有,你怎么写触摸屏

可以先画出来,后面再绑定变量嘛

网友B:
看个人习惯,熟悉的设备流程肯定是先编程了,不熟悉的话可以先画个大概再编程

网友C:
肯定是先PLC程序,再HMI了。
相信自我!

网友D:
同意4楼的观点。

网友E:
先做屏后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个人习惯,熟悉的设备流程肯定是先编程了,不熟悉的话可以先画个大概再编程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做屏后写程序

+1

网友F:
同时考进行。

网友G:
4楼是大神啊,赞赞赞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大伙儿同时处理。
工控肥仔

网友H:
我都是把之前做过类似的拉出来改改,PLC自动程序重新写下,触摸屏改改就完事

网友I: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通常推荐先进行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编程,然后再设计触摸屏(HMI,人机界面)界面。这样做的理由是:

1. 逻辑先行:PLC编程定义了控制逻辑和设备交互的基础,包括输入输出的处理、逻辑控制等。先完成这部分可以确保你的触摸屏设计与实际的控制逻辑相匹配。

2. 效率与调试:先编程后设计界面可以让你在触摸屏设计时,明确需要监控和控制的变量,减少后续修改的次数。一旦PLC程序基本稳定,设计触摸屏时就能直接对应到具体的控制点,简化调试过程。

3. 逻辑驱动界面:触摸屏上的元素,如按钮、指示灯等,往往需要与PLC中的变量对应。先完成PLC程序,可以确保这些变量已经定义并可用,使得触摸屏设计更加直接和有效。

4. 顺序逻辑:在实际操作中,先确保设备的控制逻辑无误,再考虑人机交互界面,有助于逻辑的清晰和项目的有序进行。

当然,实际操作中,根据项目需求和团队的偏好,这个顺序可能会有所调整。但大多数情况下,遵循“先逻辑后界面”的原则是较为推荐的做法。
智慧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 AI回答仅供参考。不对也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都是把之前做过类似的拉出来改改,PLC自动程序重新写下,触摸屏改改就完事

老哥牛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都是把之前做过类似的拉出来改改,PLC自动程序重新写下,触摸屏改改就完事

我经常这么干,方便省事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K:
PLC程序写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开始布局HMI了。

网友L:
找相似的程序,改改就好!

网友M:
无论是非标还是标准,第一步确定地址范围,第二步确定地址分类,第三步,就是个人习惯了,我习惯触摸屏与程序一起做,这样不容易出错,当然了,西门子除外,因为西门子的可以导入标签。

网友N:
自己想怎么样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无论是非标还是标准,第一步确定地址范围,第二步确定地址分类,第三步,就是个人习惯了,我习惯触摸屏与程序一起做,这样不容易出错,当然了,西门子除外,因为西门子的可以导入标签。

好像时昆仑通态和1200可以导入标签,威纶通和smart200可以码?

网友O:
与4楼做法一致

网友P:
先做程序,满足主要功能。再做画面,画面需要的小功能比如报警、解锁、复位等一些小功能可以再回去补充编程。

有了模板后,这些小功能直接复用就好了,后面就是先程序后做画面,调试时两者都要修改几次是常态,不可能一步到位。

网友F:
建议同时编辑。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先做程序,满足主要功能。再做画面,画面需要的小功能比如报警、解锁、复位等一些小功能可以再回去补充编程。

有了模板后,这些小功能直接复用就好了,后面就是先程序后做画面,调试时两者都要修改几次是常态,不可能一步到位。

+1

网友R:
第一种,不用触摸屏,外用什么开关,写PLC程序。
第二种,用触摸屏,外用什么开关,写PLC程序。
用不用触摸屏是第一位,要想到的。

网友S:
看个人习惯

网友T:
先画电气图

网友U:
小项目都是把变量先编好了,留好余量,先做触摸屏,因为触摸屏比较有意思

网友V:
我都是先编程序,最后才组态触摸屏

网友W(2024-07-22):
看个人喜好,这个没先后之分

网友F:
编程软件。

网友X:
自己喜欢怎么做都可以
反正地址是要对应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Y:
都可以,看个人的思维习惯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