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7):
原来的机用了松下C60TPLC+松下GT707触摸屏连接使用
现在老板要我改造机器,也要用到原来的程序,由于原来的程序太繁琐,看不懂。所以也就没改,松下触摸屏也不会用,松下触摸屏也保留着‘’
现在我想新增加一个威纶MKT6070IQ的触摸屏,想要用主屏+分屏控制。如果我想用威纶MKT6070IQZ做主屏,松下GT707为副屏。松下PLC还有松下触摸屏里面 的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威纶里面的参数应该怎么设置?有哪位大佬用过,指点一下。下面是我再网上找的资料,但是还不够全面。

网友A:
建议,以PLC为主,加多一个com4模块,把威纶通屏幕直接RS485连接COM4模块。这样搞简单。威纶通好设置。松下PLC那边也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两个触摸屏不是同一厂家的。直接连接,没弄过的话。需要摸索一段时间的。
  • 下载积分:+1(工控小菜鸟8)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