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7):
WINCC 7.4做上位机,利用其报警器功能,制作了一套语音播报系统,现场设备有故障或异常时,上位机播放相应音频文件来提醒作业人员进行处置。用的是TCP/IP通讯。但现有个问题,上位机与PLC之间的通讯有时会中断,这就导致无法进行故障语音播报。
请问各位高人,有什么办法可以在通讯中断时(如图:对勾变成感叹号时),上位机能有反应并进行语音播报。
谢谢先!!!

网友A:
这个没法搞吧?你报警是PLC触发的,通讯中断了你上位机怎么知道报警了,你只能做个通讯中断的报警播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法搞吧?你报警是PLC触发的,通讯中断了你上位机怎么知道报警了,你只能做个通讯中断的报警播报。

是啊,就是想通讯中断后,让上位机要能反应出来,并通过语音播报进行提醒。

网友B:
上位机判断与PLC的通讯状态,通讯中断后上位机报警,类似心跳程序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判断与PLC的通讯状态,通讯中断后上位机报警,类似心跳程序那样

心跳程序是在PLC里面做,让上位机来检测,关键是上位机上如何做呢?

网友C:
循环脚本判断变量的质量代码,或者监控PLC心跳
微信:wsxw401

网友D:
这样就简单了,把@1200@ConnectionStateEx关联到报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就简单了,把@1200@ConnectionStateEx关联到报警就可以了。

PLC是S7-300,了解到@ConnectionStateEx为0时表示通讯中断
但报警器内现在是PLC里的变量为1就语音播报

楼主:
实际与资料上的不一样
没有“创建启用/禁用变量”这个项目

网友E:
WINCC 有内部变量可以监视连接,你看下帮助文档中的  内部变量--连接专用的内部变量。

网友F:
在PLC侧写一段心跳测试程序,每过一段时间置位一个变量。在wincc侧用脚本每过一段时间复位这个变量。当PLC侧长时间检测不到这个变量为0,则判断通讯失联,wincc侧长时间检测不到这个变量为1,判断通讯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PLC侧写一段心跳测试程序,每过一段时间置位一个变量。在wincc侧用脚本每过一段时间复位这个变量。当PLC侧长时间检测不到这个变量为0,则判断通讯失联,wincc侧长时间检测不到这个变量为1,判断通讯失败。

问题是脚本文件如何编写,还没有搞明白
zhaoaron

网友G(2024-07-21):
正需要 学习一下

网友H:
Wincc 本就自带功能,可以加我微信告知。13934889446

网友I:
你也可以自己写看门狗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