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8):
   伺服新人第二次使用谢谢各位大佬支持!
目前旧设备1套伺服输送用(厂家原旧与新伺服品牌不一样,不作变动)
   新增多台伺服 需要做到同速度,长度(购买的脉冲控制方式)。
  目前考虑安装编码器是否可以实现?
  测试中:编码器通过三菱PLC如何同时检测速度与长度呢?
或者还有更简单方法?

网友A:
可以用主伺服的编码器输出,接到从伺服的脉冲输入

网友B:
探讨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主伺服的编码器输出,接到从伺服的脉冲输入

  接取旧伺服脉冲输出给予新伺服驱动,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新增伺服需要单独运行的时候是否会出现新的矛盾呢、

楼主:
ld m8000         OUT DSPD X0 K50    D0

LD M0     PLSV   D(根据D0计算脉冲密度)?    Y0   Y1

  请问根据 D0 计算出的 转速R/MIN ,转换计算出脉冲密度,直接PLSV跟随就行了?(意思同步原旧设备启停信号,解决长度问题?)

然后旧这两个指令就解决了?(输送平板设备压辊,不知是否会出现累计误差?)

网友C:
通讯读取编码器数据,换算成位置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取旧伺服脉冲输出给予新伺服驱动,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新增伺服需要单独运行的时候是否会出现新的矛盾呢、

需要单独运行的时候,切换新伺服脉冲输入
如果你只是控制速度,对位置要求不高,
可以用旧伺服的模拟量输出,接新伺服的模拟量输入,用模拟量控制速度,
这样新伺服的脉冲输入空着,新伺服设置速度/位置双模式,对位置要求不高,只需要速度一致,可以用速度模式,
如果需要单独控制,可以切换到位置模式,用脉冲控制
  • 下载积分:+1(y812970659) 真诚感谢!

网友D:
    我这边用一套三菱的,都是直接用插补, 1主带1副,或者1主带3副 但是我这边直接用光纤通讯的,不用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