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8):
手上有两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两个电机,能通过什么方法让着两个电机按固定的齿轮比实现同步控制呢?

比如电机1运行在50HZ时,根据固定的齿轮比1:2,电机2自动调整到运行在25Hz的位置

没做过类似的功能,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不行的话就得上伺服了(主要是想用变频器性价比更高哈)

网友A:
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输出能够做到一个大概的吧,肯定是没有伺服电机精度高

网友B:
使用PLC来采集变频器1的频率输出,然后通过PLC内部的计算(将频率除以2),将计算结果作为变频器2的频率设定值。

但是需要变频器支持通讯协议(如Modbus RTU等),PLC通过通讯接口读取和设置变频器的频率。
智慧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 AI回答仅供参考。不对也不改!!!

网友C:
考慮用類比輸出跟輸出做,可選擇調整主軸的輸出比例或調整從軸的輸入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PLC来采集变频器1的频率输出,然后通过PLC内部的计算(将频率除以2),将计算结果作为变频器2的频率设定值。

但是需要变频器支持通讯协议(如Modbus RTU等),PLC通过通讯接口读取和设置变频器的频率。

嗯嗯,用通讯协议是个不错的方法,应该比手动调整好精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慮用類比輸出跟輸出做,可選擇調整主軸的輸出比例或調整從軸的輸入比例。

这种也要用伺服才可以吧?变频器看手册没看到相关功能,看了三菱和台达的变频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输出能够做到一个大概的吧,肯定是没有伺服电机精度高

是的,只使用变频器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D:
同步难做,实时调速可以

网友E:
如果是西门子变频器 用通讯控制,可以直接改程这种模式

网友F:
难度大。。精度没要求可以一试。。。。。毕竟软件很理想,硬件很残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也要用伺服才可以吧?变频器看手册没看到相关功能,看了三菱和台达的变频器手册

調整類比輸出或輸入的線性對應頻率,如主軸為0-10V對應0-60Hz,從軸設為0-10V對應0-30Hz。
如機構上沒有互相限制,加個編碼器來做追隨。

网友G:
普通电机的转速转速比不是频率比值这么简单,要是能这样搞,做同步都用变频器就行了,还要伺服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普通电机的转速转速比不是频率比值这么简单,要是能这样搞,做同步都用变频器就行了,还要伺服做什么
有道理,还是得上伺服啊!

网友H:
用脉冲做给定信号,两个变频设置好比例就可以了,简单

网友I:
觉得2楼的方法可行性不错

网友J:
方法很多
1、通信,2楼方法,这种方法精度最高,不跳频
2、模拟量,一个模拟量控制2台,只需调整模拟量最大值对应频率不同可实现。也可使用2个模拟量
3、不要PLC,变频都有模拟量输出功能,第一台输出到第二台的输入,同样需要调整模拟量最大值对应频率

网友K:
普通的变频器精度低,要精度高可以用SEW的变频器。加编码器。

网友L:
排除外部因素,1作为主电机,2做同步电机
在运行前,先读取1的,然后程序运算结果传输给2。这样会精准点。
然后在使用工具测试两个电机是否同步运行,长度测算(人工第一次),在算一下是否需要调整程序比例。
如果长期运行电机齿轮会有误差,比如一个月测算一次,重新计算程序比例。

网友M:
第一台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端子接第二台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子,调整AO的增益 等相关参数
命自我立

网友N:
没想过这问题,提供新思路!

网友O:
发这种控制很难 准确回答,原因是最基本的控制精度没有说明,只要不是精确控制 变频器是可以满足的。但是应该说明控制精度与控制误差范围。
永远年轻

网友P:
有个脉冲输出或者模拟量输出

网友Q:
变频器A把自己的运行频率用模拟量输出,变频器B根据读取的模拟量,运行设定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