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8):
电脑(上位机)和三菱plc通过485通讯,电脑是232格式,通过宇泰UTEK UT-890型转换,其中的RS程序什么意思?有人可以帮解释下吗?如果plc换成信捷,是不是可以照抄这段程序?
附件: RM2300新.zip (185 K) 下载次数:38
不断向前

网友A:
这是 自由协议通讯    报文自己定义                  用信捷的话  也可以的  但是指令不一样  信捷是send  和rcv指令  具体的报文内容就看寄存器的变量了
但是这样 吃力不讨好    为什么三菱不用MC协议  信捷不用modbus 协议呢  反正我做上位机不会用自由协议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 自由协议通讯    报文自己定义                  用信捷的话  也可以的  但是指令不一样  信捷是send  和rcv指令  具体的报文内容就看寄存器的变量了
但是这样 吃力不讨好    为什么三菱不用MC协议  信捷不用modbus 协议呢  反正我做上位机不会用自由协议做

这是公司以前做的,我刚来,,就看成不成
不断向前

网友B:
RS指令,这个一二句话说不清楚,你需要看盾编程手册上RS指令的说明。
相信自我!

网友C:
不好搞,多看说明书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还是多看看说明书。

楼主:
经过这段时间的摸索和小8哥的指教(在此特别感谢),写了一个测试程序,大家请斧正,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D:
自由通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