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通讯求助

楼主(2024-06-18):
各位大佬 这个发出读取测量值 这个指令转换成16进制是多少啊

楼主:
ls-7600 测量仪
引用 网友A:
這是基恩士的什麽產品

网友B:
如果数据在寄存器中位置是固定的,那就可以直接提取,基恩士PLC的ASC码转10进制可以转换小数点和正负号
QQ:569456723

网友C:
网上找个ASCLL字符对照表,很好理解,重点是你用的什么PLC,不同的PLC发送ASCLL码有不同要求,高低位要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