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3中软元件批量监视功能

楼主(2024-06-19):
GX WORKS3中软元件批量监视功能在哪里?还有在线修改程序,是快捷键F4还是SHIFT+F4,这两个都是转换加RUN中写入,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A:
第一个就是批量监视,如果在工具-选项里没有设转换中RUN中写入为是,那F4就只是转换,设为是,就都是run中写入,我一般不用快捷键

网友B:
1:菜单栏》监视》软原件批量监视
2:F3监视,SHIFT+F3在线修改。如果工具》选项,中RUN中写入勾选,那么F4和SHIFT+F4功能一样,不勾选,F4只编译,SHIFT+F4编
译后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