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教产线联动控制

楼主(2024-06-19):
如题,求教
产线上有多台设备,有一台板卡控制,一台汇川plc控制,现在要加一台
涉及到不同设备的伺服联动,求教要怎么处理

网友A:
通知设备厂家来处理。

网友B:
搞掂plc之间的通信就行,plc控制各自的伺服

网友C:
工控基本的I/O启停控制,虽然拿几千也要做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知设备厂家来处理。
我就是厂家

网友D:
看原来的生产线是怎么联动的,如果是用感应开关,可以外加个PLC控制新增加的流程,流程完成后激活原来的感应开关,这样不需要修改原来的程序,

网友E:
先搞定设备之间的主从通讯

网友A:
设备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