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角度转换与转速问题

楼主(2024-06-19):
使用台达DVP PLC时,使用编码器转换脉冲角度的同时还需要读取转速应该怎么做程序?或者有什么相关的指令?
试过用SPD指令,但是不能与C252编码器高速脉冲输入点共存。
用成C235,只用一个脉冲输入口做角度转换,另一个输入点用SPD也不行。

网友A:
编码器信号接入到2组高速计数器上
意思是一个编码器用两个一相一计数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