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9):
如果可以,要如何连接

网友A:
不可以,要用专用的交换机

网友B:
必须可以啊。只是稳定性的问题。

网友C:
哈哈哈哈,可以用哦

网友D:
当然可以使用普通的交换机,只是延迟问题,响应速度会有差别,对于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可以应用的。
相信自我!

网友E:
ecat 手拉手的东西 交换机 好像没多大意义呀。。
并发用交换机 可以理解。。

网友F:
EthErcat手拉手连接有一个明显的弊端,就是某一个伺服突发故障断电,这个时候会导致后续的伺服控制全部完蛋,所以在某些场合,还是用交换机比较好!

专业外协

网友G:
CAT通讯,本来就是1-2-3-4-5的事情,用交换机干嘛,伺服都必须单独使用吗?报警分开?
轴控制一个一个写的啊?
用交换机,有时候会卡顿,就停住了不动,有可能是交换机性能的事,导致影响节拍。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EthErcat手拉手连接有一个明显的弊端,就是某一个伺服突发故障断电,这个时候会导致后续的伺服控制全部完蛋,所以在某些场合,还是用交换机比较好!

这种情况一般推荐两种方案,第一种使用EtherCAT分支器,伺服一路,io一路,阀岛一路;如果想避免伺服断电的掉通讯的,可以选择伺服控制板单独供电的系列,伺服断电不影响通讯连接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