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19):
为了好要尾款,写这个停机程序可以实现吗?调用时钟库指令,设定24年6月21日9点时间到,置位断电保持寄存器M4.4为ON,停止运行,解锁程序是按下急停,启动和停止按钮同时按下15s后断开锁机程序,复位M4.4,系统可以重新启动。这样写可以吗?目前PLC是200smart的,,因为客户可能平常下班会拉闸,拉闸是不是内部时钟就不跑了,是不是需要买一个288-5BA01的时钟卡来实时计时。。如果客户拔下时钟卡来,这个程序是不是也没有用?还有就是解锁置位M4.5,以后这个状态位会一直保持断开吗?我设置了断电保持,万一不置位了,设备是不是又会停机。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是从技成那看到的吧?

楼主:
不是,自己想的,各位前辈能实现吗?如果拔掉电池卡是不是就不计时了,那个M4.5断电保持的继电器置位后,会一直保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自己想的,各位前辈能实现吗?如果拔掉电池卡是不是就不计时了,那个M4.5断电保持的继电器置位后,会一直保持吗

PLC内部有带电容计时不加电池扩展也可以保存数据(前提是这些数据选中保持),手册上写可以保存7天,如果头天晚上拉闸,第二天合闸,时间数据应该没问题不会丢失,但也许会出现时间不准的情况,这类时间判断+断电情况没研究过。

网友C:
看着是可以的
不过smart  现在很多人可以解密了
破掉密码 修改了程序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也可以用物联网盒子或者4G云屏  程序清空就不怕解密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如果把RTC芯片拆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把RTC芯片拆掉呢?

plc不报错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按这个思路解锁可以增加HMI输入解锁码,S7-200SMART内部超级电容断电保持数据官方定义7天,需要保持更长时间就需要加装电池模块,但目前2.8的固件论坛就有解密行业知名人士能搞定,所以这种做法仅能理论上支持你 ,项目回款也确实是个问题,个人认为远程调试模块+绑定防拆保护的方式或许更好,远程维护更方便,也能达到你所想,当然应用层的技术矛与盾优势也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

网友F:
要两边都加密,如果有上位机,。net那边也得加才会保险一些
其实说到底都看值不值,如果尾款剩的不多,甲方基本都会认账的;但要是前期自己要赌,尾款成了主款那最终多半是一地鸡毛,对谁都不划算

网友G:
如果人家用个触摸屏把PLC时间修改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