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0):
写了一个计时分钟的命令语言 但是每次都是第一次运行30秒的时候就计时1分钟 然后90秒是计时第2分钟 为什么会这样  求大佬指导

网友A:
30/60不就是0.5吗,取整不就是1吗 你这样写就是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60不就是0.5吗,取整不就是1吗 你这样写就是这个结果

大佬 应该怎么编写?请指导

网友B:
别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新建一个秒变量。里面程序先做个节拍,加1。然后再除60,变成分钟。
拆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新建一个秒变量。里面程序先做个节拍,加1。然后再除60,变成分钟。

试了一下 不行

网友C:
用浮点数,整数会四舍五入

网友D:
if(秒表==60){
分钟=分钟+1;
秒表=0;

这样不行吗?
或者你那样,不能直接除以,需要取模运算
微信:wsxw401

网友E:
要的是这个效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