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0):
朋友发一个台达程序,FOR 100是不是每次扫描到此段程序,循环100次,E1=0 ,LDI M2300E1不还是代表LDI M2300

其中第76步ADD E1 K1 E1执行完结果为啥还是0

网友A:
76步是刷新太快了,监控看到的不是实际的值

网友B:
循环外的是进循环之前清零,虽说循环100遍,但是也很快的,出循环后又清零,所以很有可能看不到E1的变化就结束循环了,你用单步模拟的方式看一下E1的变化

楼主:
如果是那样的话,比如第九行:也就是判断这段程序从M2300 到M2399 ,M2000 到M2099 ,M2100 到M2199  的条件使M2400-2499根据相应条件动作

网友C:
分析程序,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