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0):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哥,台达PLC控制4个伺服,PLC型号是EH3,看了下手册,说要按照这个表去配置IO,比如我四轴都用上了,这个表的那些输入输出点都会被占用吗,比如说这个Z相编号(X1、X5、X11、X15)这个点会被占用吗?能否接入其他信号?会不会对伺服的控制有影响

网友A:
DZRN指令,使用了。
才会有占用“描述的 输入点”,这一说法。

网友B:
用通用编程方法,不用什么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通用编程方法,不用什么表的。

不太明白,到底是使用ZRN指令就会默认占用点位,还是咋滴,通用的编程方法指的啥,如果用台达,你们回零都怎么回?都不用ZRN指令吗?还是自己写回零逻辑

网友C:
不用Z向信号的话就不占用这个点,回原点就用系统ZRN指令就行

网友B:
用功能指令,占用固定内存。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