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0):
求助,CPU224 XP坏了,寻找替换产品

CPU224XP,有用到模拟量2路输入(温湿度变送器0-10 V),PORT1接有触摸屏(SMART 700 IE V3  DC24V  6AV6 648-0CC11-3AX0 ),想找SMART 的PLC替换,要带2路模拟量输入(0-10),有没具体型号推荐,先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A:
你好,合信有一款CTSC 224XP可以完全替换西门子老两百的224XP,性能完全一致。如果有源程序,可以直接下载到合信PLC里面,直接使用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5021637690(VX同号)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

楼主:
没有源程序,厂家让我们自已买SMART系列新产品,他给我们下载程序

网友B:
SR30 加AE04
程序地址有些要修改
输入 输出位置反过来了
简单的电源坏了还是修下省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买国产仿制的比较划算,直接源程序下载,接线,可以说是无差别体验。

网友D:
老200系列PLC,选国产替代,便宜实用,没错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楼主:
引用 网友B:
SR30 加AE04
程序地址有些要修改
输入 输出位置反过来了
简单的电源坏了还是修下省事

厂家诊断说PLC硬件坏了,需要更换新PLC,224XP早停产了,现在是SMART
SR30带PORT口可以接触摸屏SMART 700 IE V3  DC24V(6AV6 648-0CC11-3AX0)?SR30有没带网口吗?要用来程序下载等

网友B:
SR30  带网口
CR40S  60S 不带网口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闲鱼买个二手的就是了,何必那么麻烦。直接换cpu板。板子坏了就换芯片。

网友F:
还是能买到这种型号的CPU的,就是挺贵

网友G:
怎么说买不到?你要一卡车都有,你看看咸鱼上,积压很厉害,最近还降价了,不值钱了。只是官方停产了,不代表二手没货了。二手货太多了。300元一台。
  • 下载积分:+1(hsiung) 热心助人!
  • WeChat微信:plcjiemi  URL网址:plcjiemi.com  Email:plcjiemi@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说买不到?你要一卡车都有,你看看咸鱼上,积压很厉害,最近还降价了,不值钱了。只是官方停产了,不代表二手没货了。二手货太多了。300元一台。

    闲鱼二手,用于工业控制上不知运行可靠性如何?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H:
可以买工贝的仿西门子200产品,完美兼容程序,直接下载以前程序到新PLC里面;

网友H:
推荐一个我之前用的不错的品牌,仿西门子200的可以直接原有程序下载
工贝PLC 天猫或者淘宝都可以

网友I:
不要把事情搞那么复杂,坏了买一模一样的换,最简单。
做工控都有相关资源的,你搞不定,寻求你们上级领导,一般经理级别资源都还可以的。

网友J(2024-07-31):
咸鱼找同款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K:
三菱FX5U,自带两路模拟量输入和485通信

网友L:
旧PLC应该有。

网友M:
基本都是电源板坏了,会修的可以试一下。咸鱼找同款,省事,如果运气太差,再买一个

网友N:
200SMART软件是可以直接打开老200的程序的,不过要在软件里打开,没有试过上传和下载

网友O:
要不试试我们国产的200smartPLC,左侧可扩展3个模块(无需组态)的CPU,再加6个右侧模块,实际一个CPU带9个扩展模块

网友P:
用最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