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伺服高速运行,模组寿命有多长

楼主(2024-06-20):
我们公司是做3C手机行业的设备,我们伺服一般都是超高速运行,一般都是在5000-5950转运行,你们说这样行不?模组的寿命应该会大大缩短,去年出了8台一样的设备,现在已经更换了2个模组,又一台有异响了。皮带模组精度又达不到,

网友A:
用直线伺服不就解决了

网友B:
国产的东西是这样。如果你用科尔摩根、parker等,会好一些。还有要速度快,还得在机械设计上想办法。美国的机器还是非常厉害。凸轮用得多,三角函数要过关。运动才丝滑。免维护。

网友C:
超高速直接上直线电机呗!

网友B:
上直线电机确实是速度快,参数调得好,没电流声。修机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给此贴吸住扳手。

网友D:
就用西门子伺服套装吧,高速通吃,保用30年,一次性解决问题。

网友E:
跟工作环境,保养周期有很大关系的,另外这么高的速度建议用上银丝杠,不要使用同步带 同步带一年左右就会被拉长!

网友F:
一般的模组最好在伺服的额定速度下运行,超速太多时间太久丝杆啥的都承受不住,当然了后期验收过保后维护又能收费了

网友G:
供参考:是否考虑用电动滑台试下。我们在使用中,比较稳定

网友D:
高速运行,短命。

网友H:
限制下速度,只要保证过了保修期再坏就可以了,你们老板没教你吗?
要超过限速速度的不保修,保修期内坏的找供应商,保修期外的收费,速度不够?节拍跟不上?找设计去,这个就是硬件正常工作的极限,不要整天想着买个五菱mini还去高速拉200码

网友D:
循环经济,寿命当然是短较好。

网友I:
上直线电机

网友J:
引用楼主hua966于2024-06-20 17:29发表的 伺服高速运行,模组寿命有多长 :
我们公司是做3C手机行业的设备,我们伺服一般都是超高速运行,一般都是在5000-5950转运行,你们说这样行不?模组的寿命应该会大大缩短,去年出了8台一样的设备,现在已经更换了2个模组,又一台有异响了。皮带模组精度又达不到,

超速运行就是厂家自己问题了,坏了也正常。
plc

楼主(2024-08-19):
引用 网友G:
供参考:是否考虑用电动滑台试下。我们在使用中,比较稳定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楼主:
机械设计这么高的速度也是没有办法?客户CT要在2.5S以内,丝杆模组全是超高速运行,坏了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