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1):
EtherCAT也是第一次用,有梯形图程序的最好,谢谢!

网友A:
建议直接找伺服供应商帮忙   欧姆龙Cx-one的Ethercat功能貌似不太友好

网友B:
有 但是图片格式

楼主(2024-08-09):
耽搁好久,又弄了其他杂事,目前有个基本版本出来了。程序中包含CP2E的总线伺服步进驱动,以及上位机的通讯程序,目前算是初版,大家将就着看一下。CAT通讯首先去伺服厂商官网下载对应型号的《描述性文件》,文件格式为XML格式,然后用CX-EtherCAT通讯软件添加上去。然后新建从站,并配置需要的地址表。最后下载进PLC后,断电2-3分钟(较长一段时间)。程序和总线配置见文件。程序中需要注意的有3点:第一,程序中的寄存器一定仔细检查和地址表要对应;第二目前欧姆龙官网上的伺服定位控制功能块对应不同厂家的伺服可能会有响应延迟,我用的雷赛的会延迟1秒多,查了好久,最后从地方销售商的客服手上拿到不一样的版本功能块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三,参照说明书中的地址区间,W124-W126一定不能占用,不然功能块会报错,这个也是查了好久。最后的上位机通讯部分借鉴了站内视频作者 guanyumou的【欧姆龙CP2E-N实现Modbus TCP\RTU\ASCII\Socket通信协议视频教程】,作者讲解还是比较详细的,我这边将说明书的注解加入到程序中供大家更方便阅读。
附件: 欧姆龙.zip (262 K) 下载次数:358
附件: 总线配置.zip (46 K) 下载次数:315
  • 下载积分:+1(shenhc)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zzj111000999)
  • 下载积分:+1(爱在日落之后)

网友C: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伺服上电功能块吗?官网上我找一遍了,没有找到这个功能块。
引用 楼主:
    耽搁好久,又弄了其他杂事,目前有个基本版本出来了。程序中包含CP2E的总线伺服步进驱动,以及上位机的通讯程序,目前算是初版,大家将就着看一下。CAT通讯首先去伺服厂商官网下载对应型号的《描述性文件》,文件格式为XML格式,然后用CX-EtherCAT通讯软件添加上去。然后新建从站,并配置需要的地址表。最后下载进PLC后,断电2-3分钟(较长一段时间)。程序和总线配置见文件。程序中需要注意的有3点:第一,程序中的寄存器一定仔细检查和地址表要对应;第二目前欧姆龙官网上的伺服定位控制功能块对应不同厂家的伺服可能会有响应延迟,我用的雷赛的会延迟1秒多,查了好久,最后从地方销售商的客服手上拿到不一样的版本功能块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三,参照说明书中的地址区间,W124-W126一定不能占用,不然功能块会报错,这个也是查了好久。最后的上位机通讯部分借鉴了站内视频作者 guanyumou的【欧姆龙CP2E-N实现Modbus TCP\RTU\ASCII\Socket通信协议视频教程】,作者讲解还是比较详细的,我这边将说明书的注解加入到程序中供大家更方便阅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耽搁好久,又弄了其他杂事,目前有个基本版本出来了。程序中包含CP2E的总线伺服步进驱动,以及上位机的通讯程序,目前算是初版,大家将就着看一下。CAT通讯首先去伺服厂商官网下载对应型号的《描述性文件》,文件格式为XML格式,然后用CX-EtherCAT通讯软件添加上去。然后新建从站,并配置需要的地址表。最后下载进PLC后,断电2-3分钟(较长一段时间)。程序和总线配置见文件。程序中需要注意的有3点:第一,程序中的寄存器一定仔细检查和地址表要对应;第二目前欧姆龙官网上的伺服定位控制功能块对应不同厂家的伺服可能会有响应延迟,我用的雷赛的会延迟1秒多,查了好久,最后从地方销售商的客服手上拿到不一样的版本功能块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三,参照说明书中的地址区间,W124-W126一定不能占用,不然功能块会报错,这个也是查了好久。最后的上位机通讯部分借鉴了站内视频作者 guanyumou的【欧姆龙CP2E-N实现Modbus TCP\RTU\ASCII\Socket通信协议视频教程】,作者讲解还是比较详细的,我这边将说明书的注解加入到程序中供大家更方便阅读。

    厉害啊,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伺服上电功能块吗?官网上我找一遍了,没有找到这个功能块。

    不知道你说的伺服上电功能块是不是伺服使能的意思,如果是伺服使能的话,只要你参数配置正确,那些回原点,速度控制,转矩控制,定位控制的功能块都会默认帮你开启的,没有专门的使能控制功能块,除非是有大神花时间根据CAT协议专门自己做一个封装程序块,不过估计只有那些对协议有验证需求的人才可能去弄的

网友E: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网友F(2024-09-20):
    用这个PLC轴Ethercat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用NX/NJ系列不香吗?便宜的话用汇川EASY不是更便宜。

网友G:
据说OMRON在重新整理CP2E-N的EtherCAT 功能块,修复大量的BUG,特征向NJ靠拢,敬请期待!

楼主(2024-10-22):
被迫控制成本,没有办法的选型

网友H(2024-11-25):
看看什么时候可以用一下

网友I(2025-04-29):
引用 网友G:
据说OMRON在重新整理CP2E-N的EtherCAT 功能块,修复大量的BUG,特征向NJ靠拢,敬请期待!
bnnyygy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据说OMRON在重新整理CP2E-N的EtherCAT 功能块,修复大量的BUG,特征向NJ靠拢,敬请期待!

P那么大点容量,拖几个FB直接就爆了,楼上说的好,便宜用汇川的easy,对品牌有要求用NX,

NJ中大型应该和CP不搭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