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Q系列的了,原来都是用FX系列的,问下编程有啥比较大的区别?

楼主(2024-06-21):
要用Q系列的了,原来都是用FX系列的,问下编程有啥比较大的区别?

网友A:
轴控方式不一样 有轴的话建议好好研究下 其他基础指令差异不大
其他通讯模拟量啥的给不了建议 只用过Q的通讯模拟量

网友B:
如果之前用的works3的话,改成WORKS2要适用随时F4。。。。。

网友C:
比FX的还是难一些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用到了Q可能点数会增多,会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模块,比如485,profibus,模拟量,定位模块等等,它的设置比FX要复杂一些,种类比较多。基础的东西是不变的,PLC的本质不会变。
如果程序比较大尽量使用结构化编程,尤其是使用FB,用简单工程那个显示一言难尽,可能一个FB会显示好几页,不管是写还是监控都非常麻烦。

网友E:
区别不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