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位5通双电控电磁阀控制气缸,气缸伸缩到位后你们把电磁阀线圈复位吗

楼主(2024-06-21):
如题,2位5通双电控电磁阀控制气缸,气缸伸缩到位后你们把电磁阀线圈复位吗?双线圈控制的电磁阀线圈得电后阀芯就立马改变位置了,线圈失电后阀芯也不会改变位置。实际效果上线圈断电与不断电好像也没啥区别。有人说电磁阀线圈长时间通电线圈容易发热烧掉,但是现在的电磁阀基本都是100%ED的了就是可以长时间通电的。有人说不复位也没事,所以程序里就懒得写复位了。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楼主:
还有,双电控的电磁阀,在线圈都不得电的情况下,多大的震动会使阀芯位置改变呢?有人试过吗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A:
只要电磁阀线圈不得电怎么振动也不会动作,可以到位后让线圈失电,避免长时间得电影响寿命。

网友B:
有编程方法。

网友C:
建议复位,长时间动作,影响电磁阀寿命

网友D:
通常是弹簧力复位

网友E:
如果是升降结构呢

网友F:
发热、震动基本不需要考虑。
要看使用场景,比如楼上说的升降结构。

网友G:
用SMC的。一直通没事的。Y亮。主要是为了用异或。手动时操作了哪里。状态不同。异或比较就可以提示报警

网友H:
要看作用的场景

网友I:
重来不考虑断电,这样要是坏了那质量能有多差,继电器那些都不卖了吗

网友J:
看使用场景搭配适用气阀还有程式控制

网友K:
我以前给汽车零部件做设备的时候,基本都不断电,用的是SMC和FESTO,主要是垂直机构不能断,有些还要加中位止回块,
后来做钢铁厂项目,基本上是到位就断,不过主要气路控制。
这个还是看应用场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