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1):
求问西门子安全模块,带出的FB编程,急停逻辑如下,但这样写是啥目的啊?

网友A:
1.得到恒为假的变量---------------“安全急停输入D”.ALWAYS_FALSE
2.得到恒为真的变量----------------“安全急停输入D”.ALWAYS_TRUE
当然,你也可以用CPU属性(1200 1500)---系统和时钟存储器----系统存储器位-----------始终为1,始终为0

网友B:
三菱的PLC内部触点有自带了  常开 和 常闭 型的.
西门子的没有自带,则需要自己写了.

网友C:
常规程序有时这样写常ON,常OFF的变量,系统存储器设置后就有可以直接用的常ON,安全程序里没有这样用过,通常都按标准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