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1):
热力行业变频器停运时间较长(240天),请问热力行业的变频器停运后是带电保养还是停电保养?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带电保养好点,毕竟电容长时间不通电的话,等到要用的时候上电就容易炸机

网友B:
或者定期送电,保持一段时间,然后在停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