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MCGS系统画面不显示文字

楼主(2024-06-22):
MCGS系统画面不显示文字 甚至连方框都没有 比如用户登录弹窗页面这些 按钮就一个光秃秃的按钮 模拟运行也没问题 下到屏里面就不行
自己做的页面又正常
大佬们知道怎么解决吗
U盘安装能不能解决?
jsxzlz

网友A:
是不是字库的问题,建议字体全部用“宋体”。
系统自带页面是选不了字体的 而且其他自建页面都正常
vx:183-6123-8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