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2):
请教一下大佬们,这个怎么处理?程序大概2.8w步,只修改几行。提示窗口有点模糊。
注意,接线没问题,地址没问题,都可以正常下载监控,不能正常在线写入。
详情请看视频
fx5u无法在线写入,每次修改只能下载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D421u7FP/
问题已解决,找到CPU初始化,然后重新写入一次程序即可。

网友A:
2.8W步,这都弄了啥这么多。

网友B:
有时候也遇到不能在线写入问题。看看把程序容量调到最大看看。
plc
qq472463174

网友C:
在ENT 结尾上方 插入你要在线写入的程序

详读5U的说明书 找到在线写入失败问题
蚀刻机 清洗机 显影机 PCB 水线 自动化设备
跨国公司 本人常驻泰国 从事工控十多年

网友D:
复议2楼大佬的意见,三菱的没遇到过。但是西门子的1200、1500如果内存卡容量不够,在线下载同样会提示无法在线下载,但是如果停止 PLC的CPU,是可以在线下载进去的,在线下载完成在启动CPU是可以的

网友E:
大神,你姓谭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复议2楼大佬的意见,三菱的没遇到过。但是西门子的1200、1500如果内存卡容量不够,在线下载同样会提示无法在线下载,但是如果停止 PLC的CPU,是可以在线下载进去的,在线下载完成在启动CPU是可以的

三菱5u可以调整最大容量的,
plc

网友F(2024-09-03):
我最近的程序也有这个问题,在线写不进去。格式化了、换了个屏蔽网线还会出现

网友G:
是不是你连接方式没有设置 用了交换机 但是没有设置成交换机连接方式 这个之前我有遇到过挂了SSC的模块 在线写的时候会失败 改连接方式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