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变频选型

楼主(2024-06-22):
现气动冲床日益增多,经常遇到调速变频损坏, 如何选用别的变频代替,这个选型要注重什么?
Lu

网友A:
气动冲床没修过,能把损坏的原因说出来,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帮助解决或者选项

网友B:
重载型,加大2个规格。

网友C:
之前做节能用欧瑞变频,冲床、注朔机都有应用

w12304888

网友D:
我都是用东元T310系列,多大马达配多大变频器

网友E:
公司在那,深圳周边我们上门,我们做士林,三菱变频器的

网友F:
电动冲床用变频器吧,气动冲床也用变频器吗?能述说一下过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动冲床用变频器吧,气动冲床也用变频器吗?能述说一下过程?
确实,我们没见过世面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动冲床用变频器吧,气动冲床也用变频器吗?能述说一下过程?
气动是指它离合器是气动活塞,安全系数高

网友H:
冲床 台湾的金丰冲床做的很大,基本上都是台达的B系列变频,

网友G:
出差浙江某汽车配件厂见过济南二机的冲床,系统是西门子,变频器不晓得

网友I:
见过8万吨的冲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气动是指它离合器是气动活塞,安全系数高

难怪,我们这里全是这种冲床,也不叫气动冲床啊。而且这气动离合器跟变频器也没关系啊,不就一个双联阀控制一个特殊气缸控制刹车片吗?
w12304888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难怪,我们这里全是这种冲床,也不叫气动冲床啊。而且这气动离合器跟变频器也没关系啊,不就一个双联阀控制一个特殊气缸控制刹车片吗?

飞轮转速靠变频器来调节。老的冲床都是用滑差电机调速,

网友I:
冲床,维护。

网友J:
最近在做冲床节能改造 ,原冲床用东元510变频带普通电机,现改为国产变频带永磁同步电机,同样工况相比运行电流,小了不少,节能效果明显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最近在做冲床节能改造 ,原冲床用东元510变频带普通电机,现改为国产变频带永磁同步电机,同样工况相比运行电流,小了不少,节能效果明显

原电机功率是多少的,可否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