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关于区间比较指令ZCP和比较指令CMP的理解我是否正确 请教!

楼主:
ZCP S1 S2 S. D0
其中S1必须小于S2,比较结果占用D0,D1,D2三个软元件(即连续占用3个点)
如果:
S.<S1 就D0导通
S.=S1~S2 就D1导通
S.>S2 就D2导通
CMP S1 S. D0
如果:
S.<S1 就D0导通
S.=S1 就D1导通
S.>S1 就D2导通
它们的区别就是一个比较一个值,一个比较的是区间值,都是被比较值和比较源比较按照<,=,>的结果,将连续3个点的比较结果按照<,=,>对应导通D0,D1,D2(即任意起点的连续3个点)

网友A:
这是最基本的指令了。
在实际项目中,一般都很少用这个两个指令的,都直接用符号比较指令了。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