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与欧姆龙E5CZ温控器通讯

楼主(2024-06-24):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我现在与欧姆龙温控器通讯,温度设定与读取都可以正常,现在就是探头输入类型不能通过参数来设置,请老师帮忙看一下是程序设置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通讯地址没有错吧,43073对应0C00,另外他的设定值H00000000我是应该用二进制来设定还是其他方式来设定呢,我用二进制和字节及字都测试过都没有办法写入这个参数,请问老师你们是如何做的呢

网友A:
count 设置成 2 看看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明天我测试一下看看是否能够写入

楼主:
各位老师 早上好!请问我我写的这个通讯地址为什么不对呢?我用欧姆龙温器控器ThermoMini 调试软件,用CompoWay/F协议通讯可以设定探头输入类型,通过调试软件导出来的温控器地址我测试16#33也通讯不上,我用调试助手把ThermoMini 调试软件发送的报文读出来了,麻烦各位老帮我看一下这个地址是多少,再次谢过各位了!!!

网友B:
先用 MODBUS 主站软件 把 43073 读过来 2个整数 看看值, 然后决定 怎么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 MODBUS 主站软件 把 43073 读过来 2个整数 看看值, 然后决定 怎么写入
也是不对,看起来这个地址不对,要不就是写入方法有问题,我测试时欧姆龙调试软件在修改数据时会先发送一串代码过去,后面接着在进行发送探头类型数据过去的,具体是怎么处理的还是没有搞明白,问了官方他们说后期会有个联系我看怎么弄

楼主:
各位老师好!经过几天摸索已经找到设置的指令了,但是没有理解这串代码是什么意思,又是用什么方法发送的,还请知道的老师指点一下,在此感谢了!
输入类型指令: 01 10 0C 00 00 02 04 00000005

网友C(2024-08-05):
你把探讨类型写入vw308

网友C:
你那个温控器说明书有问题,0c00是4个字节 ,2c00是2个字节

网友C:
01 10 0C 00 00 02 04 00000005这个是写多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