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稳定性讨论

楼主(2024-06-24):
在用的三菱FX5U-80MT的PLC,用脉冲方式带了12轴,程序正常跑了几十个循环后(伺服动作正常),突然就有伺服不动作现象。怎么会有这种不稳定情况呢?请老师指导评论

网友A:
说到底,你还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时候伺服真正停止输出后再次动作的事吧?伺服同一个周期内不能接通两次同一个Y0的定位,你看看是不是伺服定位一直有输出,然后伺服实际上没动的问题。

网友B:
出来这么久的东西了,又是业内头部大厂。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大概率还是应用的问题。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C:
大概率你自己程序问题 用了这么多年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都是大神,学习了,确实是程序问题,我以前也出现过,后面发现一直有输出,时序问题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直接看哪几个标志位 驱动中 肯定有还在接通的!!!一般建 意错过一个扫描周期。。。就可以!!逻辑上的问题!!!完成以后 再执下一条定位!!

网友F:
轴控程序时序、轴控定位的启停标志,处理好这两个基本就不会跑着跑着无异常伺服停止的问题。
多学多用!

网友G:
三菱的5U你还怀疑,20年的是用它带8个轴走脉冲,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用汇川3U带是十六个轴都跑的稳定

网友H:
看下诊断下哪里有没有报错,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I:
在下觉得三菱的5U超稳

网友J:
这个先怀疑自己 头部大厂的 常规应用场合不会出这种问题的 除非你是非常规应用 比如运动中强制断输出这些的

网友K:
三菱5u,稳定的。

楼主:
定位完成我用DDRVI指令后带的M点,可以么?不影响程序的稳定性吧?基本不用SM8029

网友L:
大厂的PLC都经过时间检验的,放心使用,多检查程序的问题

网友M:
程序发出来,我们参考学习,5U未见过高仿,3U倒一大把,即使是高仿,跑脉冲也不成问题

网友N:
有问题,延时个0.3s
努力学习

网友O:
所有PLC中,最稳定的就是三菱PLC,人家就老老实实的按照PLC工作原理进行扫描,不像西门子,一大堆反人类设计。

专业外协

网友P:
仔细检查一下,自己的程序